精英官网的blos怎么刷新

楼主(2016-11-24):
cap格式,刷了总提示大小不对

网友A:
CAP文件要用到编程器的地址平移技术,前面有部分地址的代码是要切掉的,也可以自己剥离后再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文件要用到编程器的地址平移技术,前面有部分地址的代码是要切掉的,也可以自己剥离后再刷写

太深奥了,有教程吗

网友A:
迅维就有BIOS分享合成的教程,但是英文不好跟看代码会头晕的很难学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就有BIOS分享合成的教程,但是英文不好跟看代码会头晕的很难学得来

刷了论坛的一个相同主板的blos居然有密码,现在拔电池,短接跳线都清不了,一开机就显示blos错误请进里面设置,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