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0G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6-11-24):
此机接机时触发不了。拆机测量发现有主供电没待机。直接断开待机后级的隔离点来判断是不是后级保护了。断开后依旧没有待机,看了一下是芯片51427找了一下换了上去还是不行。只能上论坛下个图来查电路了。下载好后发现图纸上的待机是6237 ,说明6237跟51427可以通用。6脚有19V、4脚有10V、7脚有5v、1脚有2v、3/5脚都有3.3v、都正常只有待机的开启14脚只有0.5V。27脚2V.那就从14脚的开启查起吧。这个开启是MAINPWON上拉一个5v VL ,测了上拉正常。pq13 2脚有15v也正常,搜MAINPWON跟pd14连在一起1脚有5V、3脚有3v,说明也不是拉低的。 MAINPWON也连到了pq6,把pq6拆下来还是电压不正常,说明还不是这个电路拉低的。 既然都不是被拉低的,直接短接pr56,结果开关那里灯亮了,那就拆开pr56来测结果电阻阻值也是正常806k,最后索性把pr56  806k换成39k,pu4 14脚的开启有2.9v,待机正常后按开机正常开机显示。测机半天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子也脏得不得了

网友:
老机器都这样。还有带小强的呢。

网友:
楼主小心返修

网友:
思路清晰,改电阻但愿用的住!

网友:
电阻没坏,那应该有微拉低吧?

网友A:
为啥楼主不断开PR58测试一下 是不是MAINPWON拉低了?3这个信号是过温保护,看了半天似乎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楼主不断开PR58测试一下 是不是MAINPWON拉低了?3这个信号是过温保护,看了半天似乎不是它的问题。

这个板小零件是没有标识  不好找,本来是想找PR58跟PH1的,找了一下没找到。索性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楼主不断开PR58测试一下 是不是MAINPWON拉低了?3这个信号是过温保护,看了半天似乎不是它的问题。

本来就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这电阻改的,想给个赞

网友:
MION还有温控的,也有可能温控芯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