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加装指示灯

楼主(2016-11-24):
台式机电源上加装指示灯有什么好的方法,哪位大哥知道。在这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还有什么难度吗

网友:
加了有什么用

网友A:
想显示那路电压就用一个电阻加LED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显示那路电压就用一个电阻加LED二极管就行了

想显示12V的加好大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显示12V的加好大的电阻呢

5K电阻就行,。。。

网友C:
你要加装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加装起什么作用呢?

客户要求啊 我也不想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