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无声音

楼主(2016-11-24):
板号DA0TE3MB6C0无声音,系统重装过,正常应该显示右下角的喇叭应该是扬声器,上面显示的是数字音频,有一块一样的板对比脚都量过电压一样,换过声卡CX20587故障涛声依旧。没思路了,还有那个条件不正常的谁知道吗大侠门,这个问题也是奇葩。

网友:
外部接口的检测脚也量下看看。

网友:
供电测试了吗

网友A:
你的机子认到声卡了没有,有的话,可以装个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B:
这应该是默认的吧,认到声卡调一下成扬声器就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默认的吧,认到声卡调一下成扬声器就好

有一块板一样装系统都可以有y扬声器有声音正常,我也试过调了不行,谢谢的互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子认到声卡了没有,有的话,可以装个官网驱动试试

认都声卡我觉也是驱动的问题,但有一块板一样装系统都有声音正常,所以就没有在官网下驱动。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测试了而且还用另快板来对不比电压的,会不会有哪个脚断线了

网友:
碰到过南桥坏导致不认声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