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 2颗小电阻坏了的故事。

楼主(2016-11-24):
长话短说 短话精说。 废话少说。

大家好 介绍一下 帖子的主人公  lenovo e47a  进水的 本本。

拍了照片之后就是 那这刷子 一顿 狂刷啊。 心想肯定有坏的 元器件。  然后 刷了之后  加电 待机 0.01  正常 3v 5v 正常。 (刚到手的时候 去掉电池 待机 0.20 呢) 然后测量 公共点 电压只有 7v  触发不了 很正常的  换个 保护隔离芯片 88731  之后 故障依旧 芯片白换了一个 然后 测量 芯片第22脚 dcin  电压只有3.3 v 不对吧  测量 va 19 过来的电压 经过一个 10欧姆的电阻坏了 坏了这颗电阻  公共点电压 vin算是正常   然后自动跑马 0.20  回到当初 到手的 时候的问题  自动上电 0.20  哪里问题呢  摸摸sb 发热  是不是 坏了     刚好进水 到南桥旁边  那就换个sb吧   hm65 走起  换了之后   故障依旧啊。   此时陷入艰难维修时刻。    然后 仔细查查吧  南桥 s3 没有  南桥没工作  那就 从简单的  rtc电路 查起。 果不其然 找到 问题   。        2颗 rtc 电池电压 过2个电阻没过  2个信号我也不懂  我说出来有懂的给说一下     换了 2颗电阻就好了  (此本子 一共就3颗电阻  成本 低的不能在低 由于 技术不好  换了 桥颗 保护隔离 不过经验还是有的  哈哈)

下面 是图纸中的 南桥的 2个信号 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

网友A:
短路的一般相对比较好修理,只要不烧板层应该可以

11123456 -2 说什么短路 给短路没关系 让你水帖子

网友B:
先吧两颗电阻装上看看 上啦3V正常不

11123456 -2 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一般相对比较好修理,只要不烧板层应该可以

我什么时候 说短路2个字了 你这个 大水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吧两颗电阻装上看看 上啦3V正常不

装上肯定正常啊  也不知道你 怎么阅读的  上来就是 水我 帖子是吧

网友C:
欢迎大家来 水帖子。  反正也没人管

网友D:
楼上两个SB 我也是醉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我想是南桥的一个待机电压吧,类似于RTC

网友E:
我也只知道RTC这2个信号出来后才能发出S4,S3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两个SB 我也是醉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我想是南桥的一个待机电压吧,类似于RTC

回答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知道RTC这2个信号出来后才能发出S4,S3出来。

对的  一般 时序里面 讲不到那么 细 这就算 rtc电路

网友:
RTC线路问题有好几个信号,复位的!

网友F:
为什么开始不查RTC非要换了才想起

网友:
装上肯定正常啊  也不知道你 怎么阅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欢迎大家来 水帖子。  反正也没人管

你作为贴主  有权利管啊 看到乱灌水的  直接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开始不查RTC非要换了才想起

没想到啊 南桥 却rtc电压 会发烫  当时就想 换南桥 。。

网友:
我也去查查我那南桥发烫是不是也是这的问题

网友:
所谓dswvren就是 桥的内部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1.05V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作为贴主  有权利管啊 看到乱灌水的  直接扣分!

谢谢 第一次 发现我有着 权利

网友:
这样还修呀、、、、、

11123456 -2 灌水 就是要扣除你2分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阻

11123456 -2 在灌水我 弄死你

网友:
我们的技术在呐喊,我们卖的是技术哈哈,不是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