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NM-A211 独显 2160858020 显卡供电电容短路己修好,特此备份。

楼主(2016-11-24):
E450 NM-A211 独显 2160858020  显卡供电电容短路己修好,特此备份。     此机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经检修,确认为显卡供电电容坏,BIOS亲测可用。放心下载。好用请回贴,加分,加分,在加分。

E450 NM-A211 独显 216-0858020.rar

网友A:
机器发走了嘛?  我这有个掉电的  不上内存不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之前显卡供电芯片烧坏了  就这个PL9  没发走的话  能帮我量下PL9的对地阻值嘛

网友(2017-02-18):
我这有个BIOS 放电偶尔能开机。。有时掉电,再就无法开机。。。BIOS 也刷了 。

网友:
哪个电容 我的机器 一进游戏就关机。。有时没发开机

网友:
这机器不好搞啊,手里有台亮机掉电的,看论坛好多人没解决

网友(2017-04-06):
下载了试了,还是不行,看来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哪个电容短路啊 又不说清楚

网友:
遇到一个上电亮了掉电

网友(2017-05-12):
我有台机器放电可以亮机,过一会关机再开机就不触发,再放电就上电掉电,不好修

网友:
楼主你如果能说明具体点的话就太好不过 了。

网友:
楼主 有图不是那颗电容短路显卡上

网友:
请问UV12是个啥芯片?具体型号是啥?

网友(2017-06-16):
显卡对地阻值14 不插内存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发走了嘛?  我这有个掉电的  不上内存不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之前显卡供电芯片烧坏了  就这 ...

和你同样的问题  已经绝望喽 现在考虑换主板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显示后一会掉电,不上内存也掉,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7-08-05):
楼主 没修前世什么问题   。。。。。。。。。。。。。。

网友:
我这也有个掉电的  不上内存不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之前显卡供电芯片烧坏了  就这个PL9    更换以后电压都正常,不上内存上电到0.4,上了内存,0.4-0.75,,反复掉电。。。没思路了。。

网友(2017-11-20):
我昨天修一台是PL9  1.5VSP 一个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2018-03-13):
一样的啊 芯片烧了  换了之后也有1.5,上内存还是掉点啊

网友(2018-05-13):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问题,显卡短路0欧,

网友(2019-07-09):
碰到一样的情况,没有走弯路,要顶一下楼主.电容明显损坏

网友(2020-07-08):
谢谢楼主,,,刚好秒了一台

网友(2022-06-18):
今天我修了一台,不上内存不掉电 pl9的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