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CPU不出供电 电流0.44

楼主(2016-11-24):
用镊子直接夹PR9102 试着开机就可以点亮,此电阻100K阻值本身是好的,不用管!

网友:
  短接?什么原理

网友:
太深奥了!小白看不懂啊

网友:
没明白,详细点啊

网友:
有点位图一定能知道这电阻的作用吧!

网友:
兄弟我打开点位帮你查了一下。如此简单的毛病你居然还一头雾水。首先替换100K 电阻。无效的话替换PQ9100 ,其实100K 电阻测量一下就行。一般不会坏。个人99%的可能性认为PQ9100 损坏 G 极漏电了导致电压拉低。PQ9100为1.5v转换管。直接帮你解决问题了去吧

网友:
转换电压没有过来

网友:
这发帖貌似没啥意义啊

网友:
不错的技术,有点位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有没有拆下来测理过,焊盘是否氧化了。

网友:
楼主能讲的仔细点么,没明白

网友:
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