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51FW显示器不通电,怎么检修?

楼主(2016-11-24):
三端稳压1117-33,输入、输出都是0.9V,正常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  从输入查起

网友A:
不正常,查一下电源板12v 5v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查一下电源板12v 5v正常不?

5V在那查啊?D701这个吗?这个也只有0.9V

网友:
先查供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查一下电源板12v 5v正常不?

电感下面的黑色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在那查啊?D701这个吗?这个也只有0.9V

你先看看电源板过来的5v是否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下面的黑色二极管

如果来源都不正常,你后面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B:
新手,不懂查,能说具体该查那吗?

网友C:
别在驱动板上瞎忙碌了,查电源板.

网友:
电源是适配器,新的,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来源都不正常,你后面肯定不正常啊

没有电源板,就一个适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懂查,能说具体该查那吗?

在红表笔的边上有个电感,应该是产生5伏的,实在不会查,就送修吧。

网友B:
现在发现,把屏线拔掉可以通电,三端稳压输入3.06V,是屏板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发现,把屏线拔掉可以通电,三端稳压输入3.06V,是屏板坏了吗?

现在发现,把屏线拔掉可以通电,三端稳压输入3.06V,是屏板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红表笔的边上有个电感,应该是产生5伏的,实在不会查,就送修吧。

拔掉屏线后,电压都有些低,12V有11.3V  5V有4.67V 3.3V有3.0V,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拔掉屏线后,电压都有些低,12V有11.3V  5V有4.67V 3.3V有3.0V,正常吗?

电压偏低,不正常,用稳压电源送一下电,看看电压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在驱动板上瞎忙碌了,查电源板.

人家是外接12v供电的呀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偏低,不正常,用稳压电源送一下电,看看电压能正常吗

没有稳压电源哦,能用别的显示器电源的12V和5V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压偏低,不正常,用稳压电源送一下电,看看电压能正常吗

直接供到两个电感去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供到两个电感去可以吗?

不行的,会烧毁后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会烧毁后面的电路。

那要怎么弄啊

网友:
楼主,已经给你说了一次了,电路搞不定,就送修吧,免得扩大故障后悔。

网友:
那你还是送修吧,不然你只能自己慢慢研究着了。。

网友:
你这个最好不要自己搞了,送修吧

网友:
肯定不正常的,你看下是不是拉低吧。如果换了还是一样就肯定是拉低了

网友:
先从供电口查起,在就先换个适配器 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