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蛋疼的B575不出S5_ENABLE的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1-24):
   机器型号联想B575 板号10332-2,AMD板载APU集成显卡 机器拿来时待机0.004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检测各大电感每段路测待机没有3V5V然后下图纸打开测待机芯片51123工作条件 线性3V5V正常,1 6脚有1点多V电压,18脚ENC没电压,往上跑发现是S5_ENABLE和PURE_HW_SHUTDOWN#转换过来的,测量PURE_HW_SHUTDOWN#正常S5_ENABLE为0V,断电打阻值不短路,然后查EC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测量AC_IN 3.3V正常,LID3.3V正常 ec主供电都正常 ECRST#3.3V正常测到EC时钟的时候发现问题,电压只有0.4V用波波测没波形,打阻值710没问题 这是南桥发给EC的时钟,GPIO引脚需要BIOS配置的,打下南桥待机条件晶振起振,RTC_AUX_S5正常,应该没南桥什么事了~~然后打BIOS第一脚波形,闪一下就没了,测BIOS供电正常,测到这立马下BIOS刷bios,刷好依旧。。。保险起见又下了个BIOS然后找一个16兆位的芯片刷进去换上还是一样~~~难道是EC有问题?~~找个新的EC换上去还是不行,别的都正常了感觉就是BIOS这块的问题然后测BIOS每个脚位的阻值都是680到700之间 再量BIOS到电阻到EC之间的线路每个都是通的,电阻阻值也都正常~~~彻底没了思路~~~然后放那里修别的,几个小时之后又拿出来这个板发呆,然后突然想到加焊下BIOS到EC的电阻,然后用风枪吹吹每个电阻都拨动了一下 插电开机灯就亮了,看电流刷刷刷跑到0.4停了!没明显跳变!!!好吧擦擦内存再来!擦好还是0.4没明显跳变,我就想这个是AMD板载集显的电流本来就低兴许已经亮了呢,接屏测~~尼玛果然没亮~~尿都尿了就差这一得瑟的居然还有问题~~~感觉这就是那几个电阻的问题不会有别的问题了啊,难道是我换的BIOS不行,好吧把原来的BIOS拿来刷原机的备份BIOS进去装好,电流还是0.4,~~~那就把换的EC也给换回来,换好之后电流刷刷刷跑到0.6接屏亮机,修了大半天终于修好了,附上亮机图和正常的BIOS波形,之前不触发时的波形没拍 几个电阻搞了大半天~~不知道为什么测得时候还都是通的~~一万只草泥马~~~~

网友A:
电源头,用我的哈哈

网友B:
AMD的机子待机时应该还有个1.2V的电压

网友C:
电阻空焊了???

网友:
不出S5_ENABL E查EC这块儿!思路还是很对的.

网友:
加焊下好了说明电阻焊接不良。但是打值又没问题。这故障还真想不到。

网友:
以前修过类似的问题也是纬创的板,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天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机子待机时应该还有个1.2V的电压

3V_5V_POK开启1D1V_PWR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空焊了???

我直接在打EC脚上到BIOS脚的阻值就是就是中间电阻的阻值啊,按理说电阻空焊阻值应该偏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头,用我的哈哈

算你一半功劳

网友:
电阻在线测量都会有误差的,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小小的电阻搞死人

网友D:
楼主你上面说错了。你说的16脚1V多肯定不正常哈

网友:
思路清晰 ,赞

网友:
打阻值正常,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排查,还好加焊一下,思路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上面说错了。你说的16脚1V多肯定不正常哈

是1脚和脚~~1和6之间我打了个空格~~~16    1 6←带空格的

网友:
我怀疑那个小排阻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