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技嘉GA-F2A85XM-HD3主板

楼主(2016-11-24):
问题现象:偶尔能点亮一下,进系统,但重启电脑到Windows启动LOGO的地方就会掉电,就无法再次点亮了(拨电,主板放电都不行),把板放个半个小时左右又可以点亮一次。

IO为IT8728F GB-------测量IO引脚----待机供电98脚(2.2V)--开关针106脚(5V-0V-5V跳变)--PWRTON脚103脚(3.3V-0V-3.3V跳变)--SLP_S3#脚104脚(一直为3.3V)--PSON#脚107脚(4.0V)

旁边有个稳定管VA3VB,有5V的输入,但输出只有2.2V,而且这个2.2V就是IO的供电。

我是初学者,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哪些地方不对,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A:
待机3vsb不正确,先把它查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3vsb不正确,先把它查清楚。

旁边有个稳定管VA3VB,有5V的输入,但输出只有2.2V,而且这个2.2V就是IO的供电。就是不确定先查哪个,再查哪个。。不知道和哪些元件有关系。

网友A:
从5vsb转3vsb开始查,有什么把3vsb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5vsb转3vsb开始查,有什么把3vsb拉低了。

这没图纸啊,不知道如何查了。。

网友:
谁有这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和点位,参照吧。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194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直接从待机管1117拉个3.3V到这管子输出脚就好了,记得把管子摘了,这稳压管子爱坏电流小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加焊南桥了。。看好不好的了

网友:
先查一下3V,电压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