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不能打印页面

楼主(2016-11-24):
打印机打印文件正常,但无法打印浏览器页面,IE和360浏览器都不可以。按打印按钮无反应。打印机驱动应该没问题。上门去搞,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必须用IE浏览器在线打印,多谢。

网友A: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装上打印机驱动,就能打印啊。

网友B:
卸载打印机驱动,重新安装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卸载打印机驱动,重新安装试试呀

我的电脑上没有任何打印机驱动,那个打印按钮都可以弹出对话框,所以应该跟驱动无关。是浏览器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装上打印机驱动,就能打印啊。

人家不让重装系统,没办法。

网友:
升级IE浏览器,修复系统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让重装系统,没办法。

浏览器,我都是重置,不行就升级,一般奏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我都是重置,不行就升级,一般奏效。

重置和升级应该可以奏效。问题就在IE浏览器的安全设置中。

网友:
还有可能被一些莫名其妙的软件禁用了IE插件,就麻烦了。

网友:
把ie和360浏览器重新卸载,再装上去试一下

网友(2016-12-25):
如果上面方法都试过了你系统文件可能有丢失,可以尝试修复一下系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