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笔记本内屏不显,外接显示的疑问

楼主(2016-11-24):
笔记本为内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判断为dp转换坏了,现在郁闷的是这个RTD2132S为什么没有外挂程序芯片,难道是给内置了,那拿什么烧进去。

网友:
y485p的屏线容易松动,好好插一下

网友:
看这电路设计应该是这样的了。。不行先到料板上取一个试试。。。

网友:
确定它坏就先换了试呗!你所指地方是系统总线吧.或来自其它芯片.

网友:
我记得这款是双显卡的吧。先考虑显卡,如果是双显卡将独显的供电断开试试。如果你确定是这个芯片损坏。。芯片带程序的话。只能拆机板上找。或者我觉得也是应该可以行的。用RT809编程器接在VGA 口上应该是可以读取。这个跟显示器类是。我碰到过一列这个芯片严重发热,手都不能放上去。但是他却可以勉强显示。希望我说的对你有点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