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换显卡一直读内存不亮机

楼主(2016-11-24):
今天接了台奇葩的机器用示波器打了波形确定显卡坏 直接换了显卡不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那说明不一定是显卡坏。

网友:
那么自信显卡坏?

网友:
这机器板子显卡故障率不高

网友:
你怎么确定就一直在读内存呢?故障的描述太简单了没法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
这机器拆了显卡可以直接亮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不是很容易坏,换个U看下吧

网友:
BOIS呢?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