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K42F 换i3 U 开机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11-24):
清华同方 K42F 原来是B940 换i3 U 开机半小时掉电 哪位有没办法解决?
掉电

网友:
两者的功耗是不是不一样呀,后换的功耗是不是大一些呀

网友:
更换成SLJ8E的南桥

网友:
是不是这个桥不支持i3的CPU啊?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碰到一台联想的换CPU后蓝屏,刷BIOS就好了

网友:
看下温度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刷个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