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3V5V供电小板可以用于判断待机故障?

楼主(2016-11-24):
看到有卖双路3V5V 6A的外接供电小板,有大神使用过吗?
猜想:维修当中,碰到无待机PWM3,5V。有LDO3,5V的情况,把PWM3,5V的电感断开,外接小板,使其输出PWM3,5。再飞线3V到PG。若可以触发,则判断出来是待机问题, 而不是后级影响。。。。。。
抛砖引玉,各位师傅不妨说说。。。。。。。

网友:
这个思路 不错  但是一样的不好找

网友:
关键词是什么 没搜到呢

网友:
我都是 用菜刀 砍 一张  料板的 3/5V 供电的好的电路带芯片  PCB下来。。。 这个才好用啊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有卖的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做一个 找个费板子 裁剪下来一块

网友:
一般这个待机没那么难修吧。当年的D95280太贵了有人改。

网友:
后级没短路的情况下可以改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思路想法很好,这方法用了测试修机器可以不过想改到机器里面恐怕没有空间可以装进去呀

网友:
这个我见别人用过  但我自己没试过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感觉用处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