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无复位维修一列

楼主(2016-11-24):
一块华硕H61M-E无复位 电压全部都正常就测量了PCI-E A11复位脚发现0V不正常应该是3V无复位 首先桥要得到CPU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才发出总复位,我就查电源芯片是RT8876A 第35脚是PG信号我一测是0V 我当时我就以为是芯片问题我就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我想想会不会换的这个是换的我又在换一个还是不行,这下完了发现CPU没电压了我就把原来的IC换上去还是没电压,我就觉得怪了本来是有电压的啊,怎就换了一下芯片就不行了呢,我怀疑是不是IC旁边的电阻有问题,还好找了个一样的主板,我就在RT8876A这个芯片的旁边电阻一个个的测 测到一个电阻阻值不对阻值是150K好的那个主板是200K 我就找了个200K电阻换上去 既然CPU电压就有了复位也好了主板也跑码了,我就查一下这个电阻连接到RT8876A的42脚这脚的信号是TONSETA,可能就是这个电阻坏了导致不稳定。问问大家TONSETA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A:
是它的PWM输出频率控制设定引脚,一般是12V接一个220K的电阻而来,用来设定主芯片到从芯片的PWM控制频率,如果电压不对,会导致频率不正常,进而导致CPU核心供电丢失   轩辕思天的贴有说http://tieba.baidu.com/p/4091253722

网友:
它有问题应当是集显电压出不来

网友:
频率设计脚,电阻阻值变去影响输岀

网友:
一直想知道那个脚12V通过电阻过来电压是怎样变小的?

网友:
差50K会有这么大后果,用示波器会很容易发现吧?

网友B:
频率选择脚啊,输出一定的频率去输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选择脚啊,输出一定的频率去输出cpu电压。

哦 是频率脚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你那块是什么问题

网友:
TON是频率设定,有的这个没有的话会造成出电压但是无PG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本来是160K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看来得重视

网友:
应该是电压设置脚吧

网友:
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阻值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它的PWM输出频率控制设定引脚,一般是12V接一个220K的电阻而来,用来设定主芯片到从芯片的PWM控制频率, ...

是的,阻值不一样频率也无法达到起挣

网友:
没图纸,还好LZ有同样的版,不然也难修了

网友(2017-01-03):
学习了,我有一块华擎的主板还没修好,是CPU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