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下如何烧机啊

楼主(2016-11-24):
       看了很久帖子了,也搜了很多,好多机器都说是烧机发现故障点,都说烧机烧机的,但没有人说一下如何烧鸡!
有没有过来人指点一下小白啊,如何烧机?没有师傅带路只能自己摸索,还靠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
去迅为学习吧   ,

网友:
我猜是看一下那个部分的电压是多少,调好稳压电源直接接到短路点然后上电。

网友:
烧机是针对电源部分短路故障的。上电大电流就可以怀疑机器有短路点了。因为主供电为19V,其它二次电源为5V、3.3V等,相对较低。所以短路一般出现在19V电路部分。先用万用表确定短路电路,然后用一低压大电流进行烧机。短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mos管短路。2.电容短路(最常见的贴片小电容。很多短路后外观会有些变化)3.板间短路。用大电流烧机几秒钟后用手摸板上元件,看有没有哪里升温的。短路的地方一般会升温,从而判定故障点

网友:
在短路电路单元供电端加上不高于工作电压的电压.找寻发烫的元件.

网友:
首先你得分清楚是哪里短路  公共点、3V/5V,负载哪一路存在短路,一般都是MOS管和电容多一些,比如说你量到某一个电容两端通了但不一定是它的问题,你就在这个电容两端加电,开始电压2-3V先把电流调到最小,慢慢增大电流,到1A左右迅速摸主板上的元件哪个发热就哪里短路

网友:
4楼说的对,哪里短路烧哪里

网友:
看你烧什么电压吧。一般不能超过你要烧的电压,正极接要烧的地方,负极接地。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4楼的回复!我大致知道了一点!下次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2018-10-24):
                      首先你要知道公共点是什么。。

网友:
加电烧机也有很多种情况,公共点烧机,就是先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最低,电流表正极接公共点,负极接地,然后慢慢调上电压,尽量别超过3V,然后摸主板有没有发烫的电容或管子

网友:
哪里短路烧哪里,哪里短路烧哪里

网友:
低电压 低电流,电流慢慢增加,用手摸 会有惊喜

网友:
这还需要什么指点啊  直接烧不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高级技术员是怎么样来的?这个是维修当中最简单的,你还是去找专业培训一下吧

网友:
烧机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所有MOS管的上管没有击穿不然高电压高电流一接入通过上管会烧坏主要芯片,本能修好的就有可能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