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4310 不开机,指示灯亮10秒后掉电。

楼主(2016-11-24):
    前天接到一台DELL的E4310,客户反应不开机。到手上后接上稳压电源试机,发现电流只有0.02,10秒后就自己关机。

  向询问客户,说坏之前是正常用时关闭盖子去买早点,回来后就发现打不开了。

客户又着急用,我就报好价格让他先别急用,客户走了后就拆机维修。

拆开一看,哦哟,正好手上有料板,这可得了,只要不是桥和CPU坏就有戏啊。

一看电流就知道肯定不会在CPU上了,桥也许还会挂那么一点可能。

先来张主板图片,当时没拍照,不知道能不能修好。这是拍的料板的图片。

板载I5 560  开机后电流很小,就直接上来测电压。当然是大部分电压都没有了,

然后开始找图纸和资料,发现论坛上这台电脑修的很少,图纸到是不少,下载还要5分,就看看电脑上有没有,一搜还真有。哈 哈,省了下载分了。

按图纸上的上电时序图一个一个测,测到DDR供电时发现没有电压。就开始在图纸上搜索供电从那里出来的。

按图纸搜到PU3/VT356FCX-ADJ这个DC/DC,就开始找这块在那,哎,真费劲,找了好一会才找到,原来在DDR的旁边。

我地神啊,这块也太小了吧,还是个BGA的,晕死。

来个对比图。经测量输入5V_ALW1可以到它旁边的电容上,+1.5V_VDES信号过电阻就后没有,而DDR_ON却只有0.4V

就顺着图纸往前找发现到了EC的B14脚 ,我去,这TM双列的块,怎么测啊,继续找还到了PU5/RT9026上。

只有0.4V这到底是EC没有发出电压还是后级漏电,一时萌了。就开始找EC的问题。测供电 ,复位,晶振,还有发出DDR_ON前的所有条件

发现全是正常的,难道是EC是了?换吧,这两列的万一焊不好呢,真纠结啊。这时突然想起断开DDR-ON之间的电阻试,

先用料板测了一下发现这条线上阻值偏低,因为PU3还有一个电压不正常就先断开PU3之间的电阻,断开后发现DDR_ON电压正常了.

直接开拆PU3,哎哟又一次我去,这TM上的什么焊锡啊,比我扔的渣渣还难用,我都怕把板子吹坏了,吹下来后锡珠还在板上没化开,晕。

本想加点助焊剂把锡珠吹圆点,结果助焊剂都吹干了还不化,手一抖锡连 了,干脆全去掉,不要锡珠了,用新锡在板上和块上都加了一点点。

把块吹上,就是有点担心这样会不会用不住,焊好后通电试试,电压有了,电流也上来了。

装上内存接好屏试机,正常了,板子终于修好了。新手修电脑这小一个问题用了有3个小时左右。还好有件,要不然这白送的活就跑了。

LA-5691P,论坛上图纸BIOS有很多,我就不发了。。最后就是有点担心只有一点点锡的BGA能用多长时间了。

新手入门,请问各位大佬不知道电脑的有没有资料介绍主板的上电时序,还有工作状态,或者信号流程什么什么这样的资料呢??

比方说一台电脑通电后先那部分工作,加载什么信息,然后那一部分在工作,什么时候加载内存,怎么检测内存之类的说明。

网友A:
立马掉电要怎么查呢

网友:
先复位    cpu  开始寻找bios   cpu到桥    要看bios 在桥下面还是ec下面了  找到bios  原路返回到cpu后  桥的总线 开始抓内存 读取内存

网友B:
在论坛找   平时就要留意

网友:
修机要细心加耐心

网友C:
有点想BGA玻璃管,我都是上0.3珠子值好在吹上去的

网友D:
感觉BGA芯片有点像苹果板子的方向发展呀??呵呵

网友E:
已经很好了。是不是pu3重新焊接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马掉电要怎么查呢

我也是新手上路,小电流掉电大概就是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测。
大流电掉电一般是有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找   平时就要留意

显卡在什么时候加载或者复位或者开始工作呢?
在那里有?是有专门的介绍之类的嘛?还是在帖子里有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想BGA玻璃管,我都是上0.3珠子值好在吹上去的

啊,对了,我有球 ,当时忘了。 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BGA芯片有点像苹果板子的方向发展呀??呵呵

dell的老机子,I5一代的,仁宝代工。都差不多吧,看芯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经很好了。是不是pu3重新焊接下就好了?

不是,是块子漏电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显卡在什么时候加载或者复位或者开始工作呢?
在那里有?是有专门的介绍之类的嘛?还是在帖子里有说的??

没有 十分明确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 在读完内存后  开机加载显卡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G:
你问的都是基础知识,买一本饼哥的书看看吧

网友:
这种BGA玻璃晶片有点坑!

网友:
这种玻璃的还好

网友:
芯片损坏还是断线?

网友:
各种芯片都要看下

网友:
戴尔玻璃管 机子型号很多 很多机子玻璃管问题多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手不稳,没有造成2次故障,挺幸运的

网友:
说实话这个头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十分明确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 在读完内存后  开机加载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问的都是基础知识,买一本饼哥的书看看吧

饼哥是谁??
网上有这类的介绍嘛?搜什么内容?

网友H:
开始故障电流在多少啊

网友:
在*宝上 搜索 (维修不是事儿)笔记本 主板 打印机 等等的都有 讲的很详细 还有光碟视屏讲解

网友I:
哥,加个qq呗   你加我吧  63037053   向你借拣点经验

网友:
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都向苹果学习   ,而苹果倒要完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饼哥是谁??
网上有这类的介绍嘛?搜什么内容?

月饼 是迅维论坛的 首席 你懂吗

网友:
平时就要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始故障电流在多少啊

刚开始电流很小,只有0.01-0.02,这点的电流都不知道是不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加个qq呗   你加我吧  63037053   向你借拣点经验

还是找个高手 吧,我是新手入门,别耽误了你。

网友:
报个远程吧,学完就全明白了。你这个电流一看就知道没有内存供电,不用看图纸上的时序的,那样多累。

网友:
强强强,技术强贴,可以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楼主利害。学习经验了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换

网友J:
这种玻璃管子怎么催上去呀

网友:
联想thinkpad遇到这种芯片的比较多,没有合适的料板都没有芯片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玻璃管子怎么催上去呀

反而有锡珠,用风枪加热就行了。

网友:
这类问题需要良好的基本功,要不然到手的鸭子就跑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是块子漏电了。

块子漏电?有这说法?

网友:
就是内存供电芯片的问题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