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不显示

楼主(2016-11-24):
刷了南桥bios电流为0.98.后刷EC掉到0.00..求教下怎么修呀...Ec旁有腐蚀现象..己用风枪加焊好了

网友:
刷了EC后能触发吗,不能触发说明BIOS不对。能触发要掉电,就再换个,还掉而且掉了后不拔电不能触发说明后继有短路的地方,咦,不会是BIOS连锡了吧,注意连锡!连锡!连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没连锡..刷了Bios不触发

网友:
还是看EC边上吧,既然有腐蚀看下有无断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