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装系统遇见奇怪问题

楼主(2016-11-24):
                            macpro a1297  装win8 还是装win10到了最后都会出现  “windows无法更新计算机的启动配置,安装无法继续  在百度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个事来  各位同行有没有遇见过 的给个给个指点

网友:
  macpro a1297  装win8 还是装win10到了最后都会出现  windows无法更新计算机的配置,安装无法[继续  在百度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个事来  各位同行有没有遇见过 的给个给个指点  偷个懒都出这么多乱码

网友:
不行就装WIN7,可能还是你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