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板号LA-9631P Rev:1.0

楼主(2016-11-24):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短路(插上电流表,电流显示0.2),摸得时候发现3.3V待机芯片发烫,更换待机芯片后还是发烫。最后测得是LDO短路,EC坏了!这个EC是带程序的,在某宝上买一个剪板的回来换上,不短路了,电流到0.8 不跑码!在【迅维】上找了5/6个BIOS来刷了还是一样,除了集显供电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平台复位、CPU复位、内存复位都有了!现在都没有头绪了,哪位大神来搭救一下

网友A:
关键是这个EC是否是好的,而且程序也是对的

网友B:
一般好像还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个EC是否是好的,而且程序也是对的

您是说是EC的程序吗?我也怀疑过这EC是不是好的,可是如果是坏了的话那就应该不能触发了吧!
我现在怀疑是,是不是买回来的EC的程序和它板子上的那个8脚的BIOS程序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好像还是程序的问题吧

我刚开始也认为是程序,可是现在刷了这么多个,都把我刷蒙圈了

网友:
事实上,淘宝卖剪板EC的,他们只是对PCB板,PCB板一样就行,
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程序对不对,
遇到一次,Y410P和Y430P PCB一样,程序不通用,
买了N个,都是Y430P的,最后好不容易运气好买到一个正确的Y410P,还是测试版的EC程序。。。。。。。

网友D:
ec是可以刷写程序的,是单独的CPU的话,可以先换个CPU试试,集显的电压有很多是不进系统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是可以刷写程序的,是单独的CPU的话,可以先换个CPU试试,集显的电压有很多是不进系统是没有电压的。

CPU换过了,EC的程序没找到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EC的问题,这个EC的程序最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849找这个买一个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您是说是EC的程序吗?我也怀疑过这EC是不是好的,可是如果是坏了的话那就应该不能触发了吧!
我现在怀疑 ...

有的EC程序不对,会造成没有LPC吧,并不一定是不触发,就像有的USB接口不能用桥坏了,也不代表不能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EC程序不对,会造成没有LPC吧,并不一定是不触发,就像有的USB接口不能用桥坏了,也不代表不能触发吧

恩,现在是想找EC的程序来耍,但找不到呀

网友:
刷了EC的程序好了,真的是我买的那个EC是坏的!多谢各位的参与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