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10显示一下就掉电,测了显卡电压才0.6V

楼主(2016-11-24):
感觉0.6v有点低,正常应该是0.9v的吧,有没有人修过这机子帮我量下显卡供电几伏的谢谢

网友:
外设排除了没有  裸板看看

网友:
我的一亮一下重启

网友:
越高档电压越低吃,但0.6好像不正常

网友:
直接电感敲了看下能集显显示不

网友:
我的z510一样

网友(2016-12-28):
显卡主供电是0.91V,应该是没识别到显卡所以显示一会掉电

网友:
这位道友,你的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先前显示正常,风扇也正常,几秒后风扇狂转,再几秒就掉电了.我测了显卡供电,有0.905左右,然后我弄掉了显卡供电电感,只用核显,可以显示,但掉电更快了~求支招...

网友:
求解决思路..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片集成的 显示后30秒必掉 一秒不差 什么鬼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