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开机跑0.425 不显示

楼主(2016-11-24):
各位大师:
      联想G475  开机跑0.425  不显示    量CMOS 电池  1.5V  焊下  换了一个  3V    再量   0.4V   奇怪了

不装电池  开机后量  1.2V

网友:
板号:LA-6755P REV:1.0

网友:
G475  南桥旁边 1号角的 地方

网友:
应该是 南桥坏了  218-0792006

网友:
这个机器我没记错的是AMD  的U 加一个桥吧  貌似桥上面有颗电容容易出问题 具体的楼主搜下帖子看看

网友:
你动动北桥试试~!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看看南桥上是不是有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你搜一下看看

网友:
这板子的贴片电容质量不过关,好多问题都昌电容引起的

网友:
看桥这边的rtc有没有3v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容漏电了。你可要看下桥上面的电容

网友:
先换C723电容,电压还是不到3付左右就是要换南桥了。这款AMD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焊下 C723   还是一样

网友:
焊下  R577       R577右边就有 3V

短接 R577  电压  只有 1.26V

网友:
排查下rtc电路  桥上电容

网友:
什么意思 说明白一点 是电池电压不稳定吗 看一下后面有无短路

网友:
南桥身上的电容呀

网友:
看rtc电路,负载过重

网友:
这是通病,桥上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南桥坏,2种可能,我都遇到过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

网友:
这个是南桥上有一颗电容短路了。换了南桥就好。论坛里有个贴子好像是吧南桥上的短路的电容摘了就好 。你查差看。

网友:
这可是 世纪大通病  桥上面一颗电容  翘掉 秒之

网友:
是的

南桥上面的 一小电容漏电   不是短路     短路的 3个 是可以不管的。另一个  与 RTC 电路相连接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