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卡 AMT64 V10

楼主(2016-11-25):
用了很长时间的V10,芯片是SST39VF040,网卡就用淘宝上的50来块的卡就好了。加点分啊!

AMT64 V10.rar

网友:
能说说具体的用什么网卡么

网友:
楼主这个是已经pojie的吗?

网友A:
这个能测试三代的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我试过不行的,这个以前有人发过,是没有pojie的,建议大家先不要下。

网友:
是什么东东啊?哈哈。

网友B:
是什么东东啊?这个怎么用?

网友:
V10版本的都有啊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卡上读出来的吗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把另外一个长方型小芯片的数据读出来一下? 这段时间研究这个ROM程序的反汇编有进展了,只差那个长方形串行芯片中的数据了,

网友(2017-01-05):
V10的没有pojie的吧  确定撞到那种独立网卡上可以用???、

网友C:
02的破了 不是很完美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04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的破了 不是很完美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040-1-1.html

02破了dos直接运行的程序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把另外一个长方型小芯片的数据读出来一下? 这段时间研究这个ROM程序的反汇编有进展了,只差那个长 ...

咋样了?有新进展吗?

网友:
V10版本的刷进芯片就能直接用?这玩意好像没poji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东东啊?这个怎么用?

测试内存条内存颗粒是否好坏,那个位置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测试三代的吗

V10的可以测试DDR3内存

网友(2017-02-13):
V10的可以测试三代  但是好像没pojie 用普通PCI网卡刷程序好像不能用  正版的300块  修几个内存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