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1-25):
今天收到一块映泰G31-M7 TE ,客户反应开机不显示。插上诊断卡,时钟灯已亮,复位灯不亮,测量发现PCI槽的A15脚只有2V,2V是有点偏低了。测量所有供电也正常。我想2V也算出来了啊,于是到官网下载个BIOS,用809刷进去,奇迹出现了,开机能自检跑码了。

G31CM323(V6.7 ,6.8).rar

G31-M7 TE(V6.7 V6.8)

网友:
这个有点不靠谱  复位电压低了 刷bios能好  不敢相信

网友:
用809刷好的!看图你的809够新的!

网友:
楼主的809刷这个bios是不是不用拆芯片,用主板的VGA连接就能刷?还是像886一样需拆刷?

网友:
bios问题,好简单啊

网友:
估计还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刷完bios有没测量A15是不是3伏啊不然还会有问题吧

网友:
映泰主板的确有因为BIOS损坏导致没有复位的问题

网友:
bios能管理复位脚。。。

网友:
有这种事情,不跑码某些电压就偏低,

网友:
电压还是2V,但是能亮机了

网友:
确实很奇怪

网友:
估计是跳变了  bios错误连续复位   表测不出的    仅供参考  没有实物不好说

网友:
这种板子,这种问题,刷BIOS好的,真的是奇迹了。

网友:
学海无涯,什么事都有!

网友:
算是蒙对了。。PCI_E的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竟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