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电流表000A,公共点无电压维修一例(附上图纸:LA-7981P_联想G580.PDF)

楼主(2016-11-25):
今天同学拿来了一块联想G580的主板,板号LA-7981P。插上电流电,显示000A,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找来张图纸,先上图

     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测量P2点,有19V,此时的19V是PQ301节二极管的导通产生的虚电,此虚电给充电IC提供供电,使充电IC内部的稳压器输出电压,同时PQ301的D极一端(即VIN)经过电阻分压后,输送给ACDET引脚,用作检测适配器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当适配器符合要求后,ACOK#输出低电平,中间经过电路转换,产生PACIN,PACIN与ACOFF使PQ301,PQ302的G极变成低电平(14V以下),两个隔离管导通,从而产生公共电B+。由此可见充电IC参与了适配器隔离管的控制,因此充电IC必须要正常工作。

   下面查一下充电IC的工作条作。先但供电VCC脚,只有9V,不正常。供电都不正常了,先修好供电,因为有电压,所以不用测对地值了。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保险电阻坏,二是滤波电容漏电,三是充电IC本身坏。逐一排查,先拆除充电IC,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接P2的一端有19V,接充电IC一端只有9V,排除充电IC的问题了,接下来测电阻的阻值,此电阻为100,即为10欧。测量值为七百多欧,阻值变大了。找个电阻换上,充电IC的VCC电压出来了,同时发现电容有点漏电,把电容也换了。装上充电IC。开机,待机电压出来了。开机,电流跑起来了。维修完毕。

烙铁换的,换得不好,见笑了。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31885445\QQ\WinTemp\RichOle\[L[%S8TS6ZN@DC@%CNANPAX.png

Intel_仁宝_LA-7981P_联想G580(HM76).pdf

Intel_仁宝_LA-7981P_联想G580(HM76).pdf

网友:
新手贴,大家帮顶。大神勿喷。

网友:
拆了IC尽量不要供电吧。可以先测供电电阻的阻值

网友:
理论扎实,电路分析到位.

网友:
拆IC太麻烦不如先换电阻了

网友:
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修的不错!已经加分!另外图纸论坛已经有啦!发重复图纸小心被管理员扣分啊!

网友:
电容坏引起烧的10欧电阻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不错!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就直接烧鸡了!容易找到漏电电容

网友:
基础不错,学的很好

网友:
不错的思路  下次就这样搞

网友:
大哥开始是不是先易后难呢,动不动就拆芯片!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电路分析到位.  学习了   666

网友A:
拆了芯片直接通电?下次尽量不要这样,会烧东西

网友:
先拆ic?牛了

网友:
分析 的很好!全面!

网友:
大神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焊接水平有待加强

网友:
额............这个电阻电容给个好评~辣么多的锡,还有.........电路分析好厉害..........
顺便问一下........这个是需要3分还是5分........那个记录是干嘛的..........

网友:
我只想说板子能搞干净点不 但是 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不过楼主理论强大

网友:
修的技术很溜,焊工不敢恭维啊。呵呵加分把

网友:
谢谢分享。焊得确实不好看

网友:
焊的地方拍这么多照,对自已的手工很自信呀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拆了ic还给电  不怕出大麻烦   为什么不先检查周围原件  直接拆ic有点麻烦了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应该是因为电容问题导致电阻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芯片直接通电?下次尽量不要这样,会烧东西

这个充电芯片拆了通电,应该无事,为啥呢?因为拆了,隔离保护是绝对过不了的,因为公共点电压都没产生,烧不到东西哦!

网友:
思路不错  一般p2正常 芯片脚位电压不正常  也就断线  二极管 电阻 电容  或者芯片本身拉低

网友:
焊点不太好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