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W2253TQ乌龙维修

楼主(2016-11-25):
同行送来LG W2253TQ显示器一台,通电白屏,并且有很多的彩线。一开始以为是液晶的问题。拆机发现是个二修机,里面是乱七八糟的。拔插屏线无果,然后重新加焊了驱动芯片也还是那样,正想着不修了,无意间把屏线压到和液晶屏的铁壳子接触了,竟然显示了,也是奇怪了,送了手又不行了,于是直接一条线飞到了屏的铁壳子上,通电开机正常。也是奇怪。想了半天也没搞懂是怎么个意思。有知道的大神们不妨告诉一声。

网友:
接地不良有干扰.

网友:
你的贴发重复啦

网友:
如果是我,可能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
可能是地线有问题吧,信号被干扰了

网友:
刚才网络不行,卡了多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