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W2253TQ乌龙维修

楼主(2016-11-25):
同行送来LG W2253TQ显示器一台,通电白屏,并且有很多的彩线。一开始以为是液晶的问题。拆机发现是个二修机,里面是乱七八糟的。拔插屏线无果,然后重新加焊了驱动芯片也还是那样,正想着不修了,无意间把屏线压到和液晶屏的铁壳子接触了,竟然显示了,也是奇怪了,送了手又不行了,于是直接一条线飞到了屏的铁壳子上,通电开机正常。也是奇怪。想了半天也没搞懂是怎么个意思。有知道的大神们不妨告诉一声

网友:
地线没接好吧!

网友:
我想也是地线没接好     屏地线没接   就是屏没有供电   就会白屏

网友A:
应该没接地吧,测一下屏的地同电源地通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接地吧,测一下屏的地同电源地通不通

长知识了。

网友:
可以用。自己用过

网友B:
应该是屏线的地线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线的地线没接好

地线没通。既然焊上了就不拆了。也算是完工了。

网友:
估计是屏线内部的地线断了

网友C:
不喜欢这样换灯管,这么多线太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样换灯管,这么多线太乱,,,

是太乱了,不喜欢这样的维修。

网友:
地线不通了。这个真的奇葩

网友:
屏接口应该不指一个GND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