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楼主(2016-11-25):
开机正常跑码 就是不亮鸡,  bios刷了好多  都不行   各个电压都有  跑码也正常就是不亮 外接也不亮  求解啊

网友:
先把显卡干了在说 把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显卡

网友:
G4 显卡容易坏

网友:
干显卡试试吧

网友:
G4这个玩意显卡比较废柴啊............

楼主:
显卡我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打下看EDID有没有波形

楼主:
我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楼主修好了告知下哦。谢谢。 我的感觉有跳变。不晓得是不是显卡费了。准备换个显卡试试

楼主:
我的换过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