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LM3-RL V3.0 在线求解

楼主(2016-11-25):
本人小白一个    首先板子到手是无CPU复位和电源好信号   在一翻折腾之后更换图中102排阻之后复位1.6V正常 内存电压正常 电源好也正常了  但是不跑吗, 测量其他电压都正常  无意之下  点了下重启  居然跑吗了  关机再开有是一样不跑吗 非要重启一下才跑吗  BIOS刷过 电池有电  没思路了  求大神教教我  在线等

网友:
  大神在哪里呀

网友A:
查复位。 应该还是CPU那边的问题,   查那边的三级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复位。 应该还是CPU那边的问题,   查那边的三级管吧,

最新情况  加焊桥之后  重启也不跑吗了, 哎

网友:
楼主诊断卡哪里买的。

网友:
桥重植吧!

网友:
AMD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