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6-11-25):
今天收到客户本子一台戴尔n5110 问题是白屏 报价留机 拆开换屏试不行 拆机看屏接口那里有个U4901测3脚就0.3V 测另一脚3.3 果断飞线 开机ok
戴尔

网友:
直接改,时序不一样,可能开机会白屏下.

网友:
这个是那个5脚的屏供电转换芯片吧

网友:
阻值正常可以直接飞 开机白下 一般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
这机器倒是修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