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381显示器拆的时候把后面玻璃搞碎了!

楼主(2016-11-25):
HKC2381 IPS屏要想拆屏的话,就一定要把背面的一块贴了膜的板拆下,它四周是双面胶粘的,撬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因为那块是玻璃,我就是吃了它的苦头!

网友:
这个也搞坏过,脏话***  现在看到这样的显示器都不敢搞!!

网友A:
楼主上图片就更明白了.........

网友:
悲剧有时总会发生

网友:
上个图看看我给你加分回血

网友B:
到底显示器后面还是屏的后面?有图吗?

网友:
无边框 超薄屏 一般都不搞  套容易坏了 伤不起啊

网友:
超薄显示器一定要小心,屏很容易碎的。

网友:
可以用。自己用过

网友:
嘿嘿,你们别幸灾乐祸,客户说了,不修反正也报废了,没事。因为下雨天搬家,屏里进了不少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图片就更明白了.........

嘿嘿,别幸灾乐祸,客户说了,没事,不修反正也报废了,下雨天搬家,屏里进了不少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显示器后面还是屏的后面?有图吗?

显示器后面,屏的后面显示器就翘辫子啊。。

网友:
屏后面的膜擦过会有显示有痕迹在上面的

网友D:
你这维修经验,成本很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别幸灾乐祸,客户说了,没事,不修反正也报废了,下雨天搬家,屏里进了不少水。

没有乐祸的意思,只是楼主的描述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显示器后面还是屏的后面?有图吗?

大概就是把屏拆烂了,就这么个意思。

网友:
看到这种我是不敢拆,上次拆个新的苹果一体机的就拆坏了。

网友:
现在hkc玩高大上了,做工好了,但拆起来麻烦了。前几天一台24寸的,正面的玻璃是打了双面胶的,跟平面一样。我直接先报风险了

网友:
跟平板一样

网友:
有胶就不能用硬物撬了。。我一般就手。。指甲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维修经验,成本很高呀

没成本,还赚了50,就心里有点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