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BRAZOS REV:1.0 不通电

楼主(2016-11-25):
联想 LENOVO BRAZOS REV:1.0  不通电,无电流   求电路图!求解!

网友:
待机都没有检查一下公共点或者看一下有无短路你这说的太盲目了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过保来的吧

网友:
CPU上面的电容问题 没去研究吗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隔离好像也容易出问题。我当时是直接短接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隔离好像也容易出问题。我当时是直接短接隔离管

短没用,有待机电流不加电

网友(2017-11-15):
解决了吗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8-03-24):
必须把管子拆掉就可以了  有就补个管子  没有就短接  前提是管子必须拆掉

网友(2019-08-09):
我的拆了管子DS直接短接还是一样,偶尔触发要断电,或是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是不是那种集成CPU的,如果是的话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