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维修(求申个精第一次 给点动力)

楼主(2016-11-25):
                                                         华硕底壳X45VD 版号一样 3.0

此机是客户借朋友电脑借来用的 结果你们懂的 两天坏了
  切入重点:此机开机电流1.0-1.2左右不亮机  不出集显供电 板载内存
                                        现在的机器要过内存才能出集显供电  首先刷个BIOS 一样 换个BIOS刷还是一样
                                            论坛收了没什么重点  但是我觉得是板载内存坏了 那么就开始屏蔽吧

                                                          网上说PCB_ID0 PCB_ID1 电阻和空位置互换  但不是这个机器   试了不行
                                       还有一种就是我屏蔽的这种 但是 试了他的还是不行 然后我觉得肯定是每款机器都不一样的 然后排序

                                                                          图

      最后附上亮机                                                           图
                 早上这么冷第一次发帖 给点奖励分  手都冻住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排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2的三次方,8种可能性。很容易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排序是什么意思

这个屏蔽板载内存DIMM_SEL 有三个电阻     论坛上没搜到明确的改发  这个是高低组合   只有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这个表示比较高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的三次方,8种可能性。很容易试出来

饼哥不上课啊  谢谢加分 试到第三种  成功亮机

网友:
这个可以哦  版号一样的 有福了

网友C:
都拉高内存就屏蔽了

相信神 -2 不懂就不要乱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拉高内存就屏蔽了

嗯  只试了三个就亮机了 不知道后面的几种排序能亮机不

网友D:
能详细讲讲吗  这个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
详细讲解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讲讲吗  这个真心看不懂啊

这个详细讲讲 只有问问饼哥他们了  我就知道这两个信号  一种 PCB_ID  一个是DIMM_SEL  两种  自己试了 只有

网友:
真心补东。继续听课

网友:
不错的,以后碰到就参照这个来弄

网友:
看着不懂 像是跳线一样

网友:
楼主 一个个的试出来

网友:
楼主厉害 我表示很佩服

网友:
很实用的分析和资料啊

网友:
经验贴,迟早大家都用的到。多谢分享

网友E:
哇。。高手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高手厉害啊。。学习了

不厉害 互相学习

网友:
没大看明白

网友F:
这样来回试不会烧坏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来回试不会烧坏芯片吗

不会的  内存本身有问题  维修就要多尝试

网友:
没试过 下次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不错,技术很好

网友:
互相学习  老乡你好 我也重庆的

网友G:
板载内存拆掉了吗  没短路不用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板载内存拆掉了吗  没短路不用拆吧

没有拆 没短路发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拆 没短路发烫的地方

原来如此

网友:
遇到这款机器没集显 直接干

网友:
修的不错 受用了

网友:
没屏蔽过,看不懂!!

网友I:
8种可能性。很容易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8种可能性。很容易试出来

哈哈 是的 运气不好不坏 第三次就试出来了

网友J:
好像很厉害的感觉,我说的是数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很厉害的感觉,我说的是数学

去迅维嘛  你也可以的

网友K:
不知屏蔽板载内存好不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屏蔽板载内存好不好收钱

还好 150  加根内存 赚几十

网友:
打勾的是这板号屏蔽板载内存的组合是吗?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楼主思维敏捷,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L:
这个怎么判断出来是内存问题的啊?电流?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个怎么判断出来是内存问题的啊?

不出集显供电呀  出集显要过内存 BIOS刷了 桥不可能先动  条件也查了的  一般都是板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出集显供电呀  出集显要过内存 BIOS刷了 桥不可能先动  条件也查了的  一般都是板载问题

看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帖子!都是屏蔽掉了,那原因是不是板载的内存芯片坏掉了?屏蔽一下是不是容量减小了,要是减小了,这个机器还能在安装内存吗?没修到过这个机器,有些好奇!

网友:
这个机子有得救了

网友M:
大哥你这搞的都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哥你这搞的都没看懂

去迅维就懂了  或者多看两个 屏蔽内存的帖子就懂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讲讲吗  这个真心看不懂啊

就是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这三个信号的三个电阻 八种高低组合慢慢试 总有一个组合能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就是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这三个信号的三个电阻 八种高低组合慢慢试 总有一个组合能屏蔽板载内 ...

是的 但是还有一种 是PCB_ID   都可以自己试的 总有适合自己的机器的

网友O:
是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吧?

嗯 是的 所以加个分 支持一下

网友:
   ASUS不好弄哦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不用单独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 但是还有一种 是PCB_ID   都可以自己试的 总有适合自己的机器的

嗯 受教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