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MC374 不显,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25):
A1278
MC374
820-2879-B
P8600 4G 250 GF320M
单桥 MCP89MZ-A3

触发正常,所有电压正常,
加电无显

裸板电流,1.0-》1.1-》0.9
风扇狂转

显卡不过?单桥坏?

网友:
时序应该也没有问题,
图纸上,最后的时序,30 CPU_PWRGD  31 LPC_RESET_L  32 FSB_CPURST_L都已经出来,

网友A:
是独立显卡的吗  尝试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显卡的吗  尝试加焊一下试试

NV 三合一单桥,集显,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本子  当时好像是加焊了三合一桥   试一下  不行再找图纸查条件

网友:
桥加焊过,BIOS刷过,
除了换桥,还有没有其它的线索。。。。。。。。

网友:
再来瞄一眼,桥,大大小小的电压,全部确认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单桥都是通病了  还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都是通病了  还等什么

唉唉,无奈中。。。。。。。。。。。。。

网友:
单桥换了新的,没卵用,涛声依旧。。。。。。。。。。。。。

网友:
再来报告一下,
单桥换了新的,
故障情况还是没变化。。。。。。。。。。。

网友:
故障情况:
无内存:
报警,一声,每2秒一次,
DEBUG代码,电流情况,
0-1.05A 代码0D 持续5秒,-1.15A 代码 FB
有内存
不报警
0-1.05A 代码0D 持续5秒, -1.15A 代码28 持续3秒, -0.9A 代码12
有大神说下,大概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