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1M 电池可以开机,充电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6-11-25):
如题,客户拿过来的 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了,接过来。测一直没问题,然后把电池拆了。再试。

这次怎么开都开不了。把电池装上又可以了,   这种电池可以开,充电器开不了,想想应该也适配器检测

有问题,  拆机

直奔主题目  充电芯片是BQ725  适配器检测是6脚  量得15v

问题就出来了。这个电压是2.5v左右,测 是分压电阻 阻值变了

在料板上充电芯片旁边找到两个电阻换了,,  看下面的图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有分加一下分。谢谢

网友A:
华硕这个问题碰到过蛮多的。。。。

网友:
通病来的,修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个问题碰到过蛮多的。。。。

是啊,支持下下加加分

网友:
问题这种问题 真的太多

网友:
还容易不过隔离

网友:
先收藏留 着,,,待修到再用

网友:
做个记号,感谢分享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主板貌似有明显的腐蚀????看图像

网友:
最好还是买点分压电阻  430k  67k等常用的  没那么多料板拆

网友:
电阻出问题,没有进液之类的。

网友:
以为是隔离问题,涨知识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加分送分吗

网友:
           如果是我肯定是选择没过保护隔离,新手学习了!!!~

网友:
    检测电路问题哦

网友:
分压电阻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