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Air 13 BIOS 首发

楼主(2016-11-25):
联想 小新Air 13  I5 6200U  BIOS在CPU旁边 ,客户拿来是暗屏,拆开后发现屏线有点紧,重接后正常显示。屏线再长一点点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联想 Air 13.rar

网友:
老大..........你换屏线也要把BIOS扣下来么.......总之.........谢谢啊~

网友:
好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佩服!佩服!

网友(2017-10-14):
刚接一台也是air 13 的,板号15238-1刷了这个不触发了

网友(2017-12-20):
板号是 LS710  15238-1
  板号是 LS710  15238-1

网友(2018-07-19):
谢谢楼主了,这个一般不好找,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9-06-22):
是上面还是下面没接触好

网友(2021-04-03):
这个直接读取的,应该要修改ME才能用吧

网友(2021-09-23):
我这一台黑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