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3G版本改wifi版本解id

楼主(2016-11-25):
ipad  3G版本改wifi版本解id

ipad 3G版本改wifi版本解id.zip

网友:
这太模糊了吧!  也没有具体点位 具体零件号~~~

网友:
资料以重复,上传前请搜索

网友A:
那是得好好的下载来看看了   不会是换硬盘吧? 难道说是软解?

网友:
是IPAD air  也就是俗称的IPAD5,假如是4G版直接改电阻,WiFi版改序列号

网友:
这个资料论坛已经有大把啦。上传前请看下论坛有没有这资料。

网友(2017-01-07):
确实看不清楚好模糊

网友(2017-06-05):
楼主这个是PAD2的方法,其它型号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得好好的下载来看看了   不会是换硬盘吧? 难道说是软解?

整版本识别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