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REV:3.1 JLJ8E 触发保护

楼主(2016-11-25):
故障描述  待机电流0.004 触发后0.037 打各大电感和3 5V转化出来的二级电压均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待机状态下有5V没有3.3V。一按开机键就保护了,这时候5v消失,3.3v是0.45v。保护时3 5V的开启信号是不正常的。3.3v开启信号只有2.5v。5v的开启信号是1.8v。经测量发现只要断开PJP8102后再按开机键的话3.3V和5v就正常了。所以就一次断开+3VSUS所到之处后发现还是一样的开机保护。看来和+3VSUS没有关系。继续查发现待机电压正常后按下开关,EC的PIN56也发出PM_PWRBTN#给桥了,在继续查发现桥也发出了PM_SUSC#  PM_SUSB#给EC了,说明在未按开机键保护前,桥的待机是正常的,根据三代桥的上电时序EC在收到PM_SUSC#  PM_SUSB#后就会发出SUSC_EC#  SUSB_EC#来开启各路供电。示波器PM_SUSC#  PM_SUSB#出来一下就没了,抓EC发出来的SUSC#_EC SUSB#_EC发现正常是3.3v。这就说明虽然触发就保护了,但是该有的触发还是完成了,即EC和桥已经完成了开机动作,下面就应该是二级电压的的转换了,逐个断开SUSC#_EC SUSB#_EC到达的地方,当拆掉PQ9111时,待机正常,再次按开机键不再保护了,电流停在0.14.这时候+1.8VO正常。+1.5VO正常,+1.05VO正常。+VCCSA0是0.9v正常 ,就缺显卡,CPU和集显供电没出了。PQ9111是+12VSUS转换成+12VS的控制芯片 ,换掉还是一样,看来是12VSUS转换为12VS开启的某一个二级电压有问题。又重新打了一下所有二级电压的对地值都正常。逐个拆除,当拆到如图中 的RN4601时正常了,反复开机测试,均可正常亮机。

网友:
时序掌握程度高超.思路清晰.

网友:
时序一直没怎么掌握好啊?求解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挺不错。。

网友A:
可以分享只BIOS出来吗···我刚刚有一台显示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只BIOS出来吗···我刚刚有一台显示不出

最后的文件就是BIOS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老板技术惊赞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B: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水军。。小心被封号。。那样就划不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哦,思路清楚华硕现在都没什么图纸

网友:
楼主这个保护不是短路保护吧!

网友:
这个遇到过,特别难修,主板留了好久才修好

网友:
在解释一下 所拆元器件的作用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