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6-11-25):
    一个hptouchsmart310- 1218cn的一体机 开机显示半分钟后在进系统的界面上掉电  裸板点也是一样,很有规律,半分钟左右掉电,无从下手啊,各位大神有遇到过么

网友:
裸板点也 是一样,很有规律,半分钟左右掉电.先刷BIOS
看看.

网友:
先进PE试一下看掉不掉,如掉的话重点查看那组供电不稳,如不掉重点驱动,再就是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掉电一般先排除温度问题

网友:
有规律就刷BOIS先试试

网友:
BISO    温控电路  都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