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案例

楼主(2016-11-25):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硬盘扩容升级

  维修过程: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1

  首先检查各项功能都正常,刷机能过,拆出单板。6s相比6代多了一个信号跳线,WIFI模块体积增大,硬盘体积变小,元件之间更紧密了。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2

  上下贴好隔热铝箔后,开始除边胶。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3

  6代硬盘有一角无元件,可以下刀,6s周围都有电容,下刀位置应在正下方。图为翘下硬盘后的焊盘。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4

  涂层低温锡后,用吸锡带吸平焊点。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5

  用洗板水清洗掉松香和焊油。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6

  除胶。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7

  把原硬盘序列号信息读写到新硬盘上。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8

  新硬盘植锡。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9

  植锡完成。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10

  安装好的硬盘。

iphone6s 硬盘升级扩容 图11

  刷机后,可用容量已经变为了50多G (由于系统文件要占用一部分空间,用户可用空间会小于64G)。测试其他各项功能正常后,扩容结束。

  iphone6s系列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这都能搞……………………

网友A:
扩容现在以经很成熟了  而且硬盘也不难橇    撬坏也不怕 焊点大 好飞线

网友:
关键还是写硬盘序列号

网友:
你的设备挺全的,连写硬盘的设备也有

网友:
手法掌握得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现在以经很成熟了  而且硬盘也不难橇    撬坏也不怕 焊点大 好飞线

就怕把其他原件吹出问题

网友:
这个写数据的设备贵吗?

网友:
操作很到位,6S硬盘我是从下方入刀,给楼主个小小建议,使用吸锡线建议风枪配合使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现在以经很成熟了  而且硬盘也不难橇    撬坏也不怕 焊点大 好飞线

就怕吹爆CPU   不然人人都能换了

网友:
换硬盘主要就是手工吧

网友:
手动能力超强

网友:
准备给自己的有换个硬盘16的却是不够用

网友:
测试架多少钱

网友(2017-01-01):
楼主这套流程很到位 ,感觉比换显卡有难度

网友:
确实  有可能把CPUA吹虚焊了   这个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