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保险丝是可以用铜丝代替的。

楼主(2016-11-25):
保险丝(保险管),是电源防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小学自然老师讲到,保险丝千万不可用铜丝,铁丝,铝丝等代替。岁月一晃就是20多年,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保险丝还是只能用那些低熔点的材料做吗?如铅丝。在生活中我们发现保险丝是可以用铜丝代替的。看来小学自然老师老糊涂了。

某宝上买来的1安保险管。

注意看尾巴上的那一点,露出铜丝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熔断电流有多大

1.8安了,还可以正常工作。看来这保险管真耐用,铜的果然是好东西。正常的1.5安就熔断了。
由于开关电源不方便短路,那就用这个做一下。

这个,最大电流10安就没问题。

这样的电流有多少安,大家猜一下吧。

里面果然葳着一根铜丝。
看过这个,我们在电源维修中更换保险也是很重要的,弄不好就会烧一大片。

网友A:
那也得分多粗 多细的吧! 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分多粗 多细的吧! 哈哈哈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我也用过,如10瓦左右的适配器里经常用电源线里的细铜丝代替,但这个1安的太粗了吧。

网友C:
这样好 就是烧就烧一大片

网友D:
一看就知楼主在电子方面是老人了.
我一般都是用多股电线里的铜丝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好 就是烧就烧一大片

熔断时间太长,严格的话是不可以的。

网友E:
这么大一个保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知楼主在电子方面是老人了.
我一般都是用多股电线里的铜丝代.

以前我们村里的电工师傅也用铝丝做保险丝,闸刀下面接的都是铝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一个保险啊

是啊,我也觉得1安不太可能,光看下面露的那个粗铜丝就不像是1安的,应该是10安的,就来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分多粗 多细的吧! 哈哈哈

看来这保险 杂牌太横了 用的铜丝 比较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我也用过,如10瓦左右的适配器里经常用电源线里的细铜丝代替,但这个1安的太粗了吧 ...

好像 这个陶瓷的 没有玻璃保险的 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好 就是烧就烧一大片

按照这样说 还是买玻璃的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知楼主在电子方面是老人了.
我一般都是用多股电线里的铜丝代.

多股铜丝 好像不好算 电流多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熔断时间太长,严格的话是不可以的。

好像 保险 有快熔 和慢熔之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一个保险啊

这么大的保险 一般都是那边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村里的电工师傅也用铝丝做保险丝,闸刀下面接的都是铝丝。

铝的好像 没有铜丝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觉得1安不太可能,光看下面露的那个粗铜丝就不像是1安的,应该是10安的,就来测试一下。

那是 上边的标示错了吧

网友:
上初中的时候就用细铜丝代替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知楼主在电子方面是老人了.
我一般都是用多股电线里的铜丝代.

熔断时间肯定不行,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 保险 有快熔 和慢熔之分吧

支持,好像应该划分的更细............

网友H:
保险丝就是起到保险作用呀,如果能承受的电流太大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吧

网友I:
没怎么留意过,看过长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保险 杂牌太横了 用的铜丝 比较细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保险管,上面明明写的是一安,没管它粗细,都是直接焊到板子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保险 一般都是那边用的呢

1安的保险用的比较多,如电风扇。

网友F:
还真不知道陶瓷保险管里边是什么结构呢 拆了个 DELL 电源换下的坏的 10A 陶瓷保险管

铜丝 和白色的物质

百度了下

里边是铜丝 和沙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支持,好像应该划分的更细............

好像是根据使用设备的不同 区别快熔和慢熔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保险丝就是起到保险作用呀,如果能承受的电流太大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吧

同意 保险 就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怎么留意过,看过长知识了

是的 以前 只见过玻璃保险 炸开 烧黑 的 比较直观
陶瓷的 内部结构 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像 这个陶瓷的 没有玻璃保险的 直观

陶瓷的具有防暴,灭狐等功能,主要用于高电压,大电流的设备中,如电动机,电焊机等,玻璃的主要用于低电压小电流的设备中,如电源适配器,收录机,电视机等。当时买的时候只看1安,想着是焊到板子上用的,就没有关心它的体积,当发过来时,看到尾巴上的露出的铜丝感觉不像是1安的,就测试了一下,电流加到1.8安。还能正常工作。后来直接把电流加到4安仍能正常工作,把电热丝就烧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保险管,上面明明写的是一安,没管它粗细,都是直接焊到板子上的。

估计这里边的 铜丝 都是计算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安的保险用的比较多,如电风扇。

哦  好像手机充电器保险也是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的具有防暴,灭狐等功能,主要用于高电压,大电流的设备中,如电动机,电焊机等,玻璃的主要用于低电 ...

看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 说过
保险断
分220v 输入侧的输入电压 电流过大引起
还有电源内部有严重短路引起

电流加到1.8安。还能正常工作。后来直接把电流加到4安仍能正常工作
感觉 可能是你的这种测试方法引起的吧
电源里边的保险 都是快熔的

过压 过流 短路  保险会瞬间烧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真不知道陶瓷保险管里边是什么结构呢 拆了个 DELL 电源换下的坏的 10A 陶瓷保险管

戴尔里那个10安的是个真的,里面装砂应该是灭弧用的吧,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在保险管熔断瞬间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如高达1000伏以上,会产生电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哦  好像手机充电器保险也是1A

是的,还有路由器电源适配器里,习惯用细铜丝或10欧电阻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根据使用设备的不同 区别快熔和慢熔

是啊,比如电动机,启动的瞬间电流都很大的,一般要用慢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以前 只见过玻璃保险 炸开 烧黑 的 比较直观
陶瓷的 内部结构 没见过

小功率还是用玻璃的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里那个10安的是个真的,里面装砂应该是灭弧用的吧,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在保险管熔断瞬间会产生很高 ...

这个沙子 怎么是白色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还有路由器电源适配器里,习惯用细铜丝或10欧电阻代替。

电阻见过 没有见过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比如电动机,启动的瞬间电流都很大的,一般要用慢熔

哦 是专业 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这里边的 铜丝 都是计算过的

但这个1安的也太粗了吧,并且电流在4安以上仍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