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这个主板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1-25):
usb接口,和扩展usb接口无用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原装机板,图片都看不清你叫我们怎么帮你看型号

网友:
这板不年轻了!图片看不清!估计G系列的吧!

网友:
你把北桥散热片拿掉  看看是什么北桥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这样行吗,不行需要拍那里各位大神说一下

网友:
手机拍的图片上一张好像花了
桥 AC82Q45
SLBBA
J217B595

网友:
USB不能用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买了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换好的原因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吧

网友A:
型号应该在COM接口上把    USB接口不能用的花测试  USB 数据线阻值   实在不行用P2P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应该在COM接口上把    USB接口不能用的花测试  USB 数据线阻值   实在不行用P2P把

不能有加密狗必须要的

网友:
打印口的贴纸上面可能是型号。

网友:
我修过测D+、D-阻值正常,供电都正常,USB全不能用,最后加焊南桥修复。

网友B:
上下看了一遍,是4系列Q45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下看了一遍,是4系列Q45的主板。

这个主板现在还搜的到吗?如果买的话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现在还搜的到吗?如果买的话能买到吗

能,万能的淘宝,万能的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