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ED屏,左半部分偏色,右边貌似正常,求病症

楼主(2016-11-25):
LG ips234,屏幕左半部分偏灰偏青,右边肉眼查看貌似正常,整体效果像是左右渐变。
下图是 测屏软件的纯色 放大,红、蓝 显示有问题,求大神给个病因。

网友:
屏中部分肉眼查看不明显,越靠左越明显。

网友:
差不多啊 。看不出

网友A:
你还是来张整个的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来张整个的图吧

看楼主描述,一般都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这真看不出明堂,遇到了好多这样的故障,全放弃了

网友:
还是直接看显示器显示的图像 能分辨

网友:
屏的问题,背光亮度不匀!

网友:
看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背光亮度不均匀  换led灯条试下

网友:
是屏的问题,没搞头了

网友:
屏的问题还有点搞嘛

网友:
看不懂,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进菜单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屏坏!见了很多!!!!

网友:
上次自己卖的LG IPS屏也是有这个问题,不过在保修期内我返厂了。觉得也可能是背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背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这个色彩跟LCD的亮度,还有背光都有关系的,能用就不要挑剔了,除非专业级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