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触发不显

楼主(2016-11-25):
联想g480 触发不显 实测 主板 集显电压不出 怎么解决 刷bios吗?
刷BIOS
联想G480

网友:
跑内存后出。大多数情况下刷BIOS会好。不好查条件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都怀疑BIOS了,有条件为什么不先刷了不行再说

网友:
可以刷程序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刷BIOS

网友:
过了内存就刷BIOS试试,我上次修过一个集显驱动芯片坏了的,你可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