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简单问题及K42DY不触发通病 惠普G4不触发 DA0R33MB6E0

楼主(2016-11-25):
维修小记大神勿笑:

一.华硕K42DY不触发通病,

2.+1.1VSUSO南桥供电滤波电容漏电,换一个就能好

3.正常电压及亮机

二.惠普G4不触发,

开关处滤波电容问题,直接取掉就好

亮机

三.东芝L800大短,

看看没发现电容有问题,看来得用烧机

原来是一个二极管击穿,已经个过2台

四.一台戴尔老机器,暗屏,高压条上电容短路,保险烧,
高压条经常有这样的故障导致暗屏

网友(2019-05-18):
惠普G4-2303TX已验证,开机电流0.256按开机键马上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