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Phone6splus 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楼主(2016-11-25):
苹果6splus后置摄像头打不开前置正常拆机后换过摄像头故障依旧看来是主板问题导致的

测量电压发现PP2V85_CAM_AVDD_PMU这个电压没有

图纸上电压到这俩电感  FL3104连接的C3106有电有电压果断飞线过去

开机测试好了

简单修复此机器分享给大家 高手勿喷

网友:
板子断线导值得这个故障

网友A:
楼主  修 了 多久了  看你电脑帖子多

网友B:
如果没有腐蚀,说明苹果做工也不怎么样。

网友:
摔过特别是UMT的板子,最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腐蚀,说明苹果做工也不怎么样。

UMT的板子质量就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腐蚀,说明苹果做工也不怎么样。

质量再好也有一定的故障率的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摄像头坏的   看来我还是幸运的  摄像头电路还没修过

网友:
这个问题摔过出现的机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修 了 多久了  看你电脑帖子多

09年入行电脑维修

网友:
大神对于你来说简单,估计我来的话就是都修不好

网友C:
学习了,正在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正在学习手机维修

你是自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的确是自学修手机 前几年只修笔记本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更高的地方,前进!

网友:
看似简单的一根线 其实这个要苦练焊接技术

网友:
手机修得好顺

网友:
请教下 后摄像工作电压 怎么测  电压要扣屏按照相 才能出电压 但是屏挡住了 你电压怎么测的 谢谢

网友:
UMT的板子最头疼,随便搞搞就不亮了都是非常常见的

网友D:
进度条出来了!成功修复!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1.8v没有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度条出来了!成功修复!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把视频头程序打开,然后带电把屏线拆掉,测量的电压呢?屏线带电拆会不会烧坏东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mt板子真的那么差?

真的很差,一个不小心,搞死啦。焊点很脆弱。

网友:
路过就不要说出来啦,论坛禁止这类的评论!

网友:
高手还谦虚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差,一个不小心,搞死啦。焊点很脆弱。

好吧,下次小心点。

网友:
不是螺丝孔的地方也会出现断线啊,看来草果做果也没有多牛逼吗

网友(2017-01-12):
引用 网友H:
手机电路其实挺好修的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只要是一上风枪就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是你的温度没掌握好,还有放高温胶带要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把视频头程序打开,然后带电把屏线拆掉,测量的电压呢?屏线带电拆会不会烧坏东西呢?

测量电压确实不好弄你可以先看图纸找到供电引脚飞根线飞出来测量啊

网友:
哦,原来是先飞线出来测量啊,呵呵,好办法!

网友:
虽说简单,但有理有据。

网友:
简单明了!直奔主题!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不是要找开摄像头才能测到,不是一直都有电压

网友:
另外还想问下,这种故障是不是闪光灯也用不了?

网友:
上面是通病吧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像

网友:
一般进 水的坏的好多,基本上都是发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