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5770显卡过热黑屏

楼主(2016-11-25):
一块蓝宝5770显卡,开机过热保护黑屏,有时能进系统,便过一会就过热黑屏,换过bios 也不行,问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
风扇,导热胶都处理了不?

网友:
有些是高温引起 能点亮 用用就虚了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高温造成?既然是高温黑屏,跟BIOS有关系?去掉显卡用集显正常吗?你这求助,让人一头雾水。帮不了你。

网友:
那显卡是不是真的热呀

网友A:
A卡大部分芯片过热  都是芯片GPU问题  加焊好的几率少    只能换芯片解决

网友:
芯片温度不热,都试过了,开机一会,显卡红灯就亮,黑屏。

网友:
集显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大部分芯片过热  都是芯片GPU问题  加焊好的几率少    只能换芯片解决

你说可能是核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