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

楼主(2016-11-25):
有3.5伏待机电压,开关19V。 按开关不跳动,已经刷过U33 ec bios.有朋友遇到过吗?正准备换南桥
不触发

网友:
查E C 南桥工作条件啊 别动不动就干南桥。

网友:
待机有了,检测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吧 按开关没反应 ?

网友:
检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看EC条件啊,如果还不行看条件在换桥啊

网友:
要看开关灯亮不亮 如果亮基本排除EC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