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e2010hc接信号没显示,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6-11-25):
如题,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接口各个的阻值

网友:
检查VGA接口的ESD保护二极管。

网友A:
没显示 是显示无信号?显示无信号没明显烧伤就得刷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显示 是显示无信号?显示无信号没明显烧伤就得刷MCU

校验出错怎么整

网友B:
看行场正常吗,正常的话就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行场正常吗,正常的话就刷程序

刷程序刷不进去,不过现在不是不显示,而是不稳定了,偶尔会出现不正常现象

网友:
先看你选的型号对不,如果的话  有的MCU效验错也能好使 , 在就是坏了MCU  。 我也遇到过效验错的,一般都能亮